西安
新手求救,MT508SV2触摸屏,液晶屏不亮

楼主(2008-06-19):
我有一台设备,使用的是MT508SV2触摸屏,液晶屏不亮,请哪位老师帮助下

网友A:
1 硬件问题 2 屏保位一直ON

网友B:
从正在使用的设备上突然不亮这个角度分析:
点击有声音不?若有,一般是高压供电部分保护电阻烧的情况居多。

网友B:
我公司的液晶显示器有几台都是这个问题,买个换上ok 。。。

网友C:
硬件问题

网友D:
我公司的也有这个问题。还有两个MT250型的情况更好玩,一个是按任何画面按键都是执行一个动作,另一个是没人操作的情况下,自动在那执行某一个动作,送修了也没修好,只好换新了。

网友E:
你好,我们是专业从事触摸屏的维修,包括黑屏,白屏,花屏,我们都修的很多,EVIEW,西门子,三菱,富士,欧姆龙,海泰克,松下等都维修过!希望有可能帮上的!
本公司提供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及工控项目改造工程
专业触摸屏维修/人机界面维修/HMI维修/工业显示屏维修/PLC可编程控制器维修/变频器维修/软起动维修/工业电源维修/制动单元维修等
维修热线---13856212026

网友F:
检查一下高压条,坏了修好即可,确定没坏,就是液晶屏有问题,更换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