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19):
FX2N-48MR,说明书上写的 AC电源、DC输入

请问 DC输入 是什么意思啊?
输入端子不可以直接接 220V交流电 导通输入信号吗?

还是只能 有 24V的直流电 来 导通输入信号

网友A:
AC电源说的是PLC的供电电源
FX系列的使用手册上写着输入端子跟输入的COM接通就是接通输入了
输出Y0等端子是需要DC的
我是初学的,表达不怎么清楚,
如果没看明白还是等等高手再告诉你或者  再仔细看看手册

网友A:
AC电源说的是PLC的供电电源就是接在  L      N    端子上的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电源说的是PLC的供电电源
FX系列的使用手册上写着输入端子跟输入的COM接通就是接通输入了
输出Y0等端子是需要DC的
我是初学的,表达不怎么清楚,
如果没看明白还是等等高手再告诉你或者  再仔细看看手册

输出断4点一个COM,这4点应该在同一性质电压上,可以是直流,也可以是交流。

看到 输入是DC输入,那么在配线时要用多大电压的直流电源供给在输入端的开关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电源说的是PLC的供电电源就是接在  L      N    端子上的电源

这个 我明白

谢谢你

网友B:
输入端COM是公共端,和X点短接就有信号了,PLC在内部已经连接了24V的电源了,还加了3.3K的限流电阻,输入类型是NPN的
COM点和24V+之间是24V的直流电源可以用来驱动你的感应器,但不要带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端COM是公共端,和X点短接就有信号了,PLC在内部已经连接了24V的电源了,还加了3.3K的限流电阻,输入类型是NPN的
COM点和24V+之间是24V的直流电源可以用来驱动你的感应器,但不要带太多了

恩,明白了,谢谢各位

网友C:
AC电源说的是PLC的供电电源就是接在  L      N    端子上的电源;(上面师傅说的对)
一般多数输入X都是用24V直流(接光电或接近开关等)和输出Y48V交流(接控制电源等),也要看COM端子接什么,能和这个COM端子构成通路的X或Y就必须接什么。
我也是初学者,不知说的是不是很正确,请各位指导。

网友D:
我也说说
  PLC的AC电源是接L和N的可以是85V---264V内的交电,额定是100V----240V.
    DC输入可以用PLC本身提供的,也可以用外接DC24稳压电源,外接电源只用COM点和输入点.
  输出看你怎么用了FX2n的输出是每个COM和空接点中间的为一组,可以是220的也可以是24的,还可以没有电压,如用在变频器的控制.

网友D:
我也说说
  PLC的AC电源是接L和N的可以是85V---264V内的交流电,额定是100V----240V.
    DC输入可以用PLC本身提供的,也可以用外接DC24稳压电源,外接电源只用COM点和输入点.
  输出看你怎么用了FX2n的输出是每个COM和空接点中间的为一组,可以是220的也可以是24的,还可以没有电压,如用在变频器的控制.

网友E:
AC,DC是输入,输出PLC的要求.同时连接COM口要对应.

网友E:
同时应注意IN,OUT的电流值须小于PLC的额定值.但也不能过小.

网友F:
2N的PLC输入分源型和漏型两种,公共端不一样,输入方式就不一样

网友G:
FX2N-48MR是直流电源、24V直流输入类型

网友H(2009-07-13)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回复的人好多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