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触摸屏遇难题

楼主(2008-06-19):
请指教!在学习三菱触摸屏时,用GT Simulator2 仿真时,连接FX0S PLC后,触摸位开关控PLC中X0时,PLC没有输出。而位开关控制PLC中M0时PLC有输出,为什么呢?

楼主:
发截图跟站长才学的,发大了,还不熟,见笑了.

网友A:
就是用m的啊,我个给例子你看看

网友B:
???
2016B-GOT.rar没内容?

网友C:
没有东西啊

楼主:
2016B-GOT.rar是空的,里面什么也没有啊

网友D:
看一下I/O分配是不是有冲突

网友E:
程序在扫描时由于X0点没输入所以又被复位了.你把OUT Y0改成SET Y0肯定有输出.

网友F(2008-09-07):
这不象触模屏吧

网友G:
7楼的说的有点理 你要看你开关 设置的动作情况 有四种可供选测 瞬间动作 有保持 有复位 有交替动作 如果你M0选保持 而x0选瞬间 那你当然看不到Y0的输出 而看得到Y1的输出 建议触摸开关不要用PLC外部输入点 用辅助继电器m就可以了 PLC编程也不要那样写

网友H:
x改成m

网友I(2008-10-11):
X不能作为内部用吧,只能用做外部输入~~~

网友J:
程序好像有问题吧

网友K:
二楼的兄弟搞什么东西吗?

网友L:
这样有输出才怪呢

网友M:
我看不懂

网友N:
别用X用M就行了

网友O(2008-11-22):
2016B-GOT.rar是空的

网友P:
7楼的说的有点理 你要看你开关 设置的动作情况 有四种可供选测 瞬间动作 有保持  有复位 有交替动作 如果你M0选保持 而x0选瞬间 那你当然看不到Y0的输出 而看得到Y1的输出 建议触摸开关不要用PLC外部输入点 用辅助继电器m就可以了 PLC编程也不要那样写

     顶,受教!!!

网友Q:
没注意这问题,7楼说的有道理
帅得被人砍
新手学触摸屏遇难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