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扬工帮我做个程序可以不让误差累积

楼主(2008-06-19):
我的电脑重装后A系列的说明书没了,不知道那里下载(是指令手册)
还有我有个问题,我厂[印花机双转动伺服(三菱PLC运动控制),由于两导带滚筒有大小,导带运转后累计有误差,一个马达电流慢慢加大,一个电流慢慢减少到0,出现2个电机变成,1 个电机工作.另1个电机还变成负栽]看有何办法!!!!
[ 此贴被1234560asd在2008-06-20 18:57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1:
A系列PLC GPPW手册
www.ymmfa.com/d.php?pid=96
A系列PLC GPPW手册
www.ymmfa.com/d.php?pid=97
A系列PLC GPPW手册
www.ymmfa.com/d.php?pid=98
2:
采用定时复位,不让误差累积
3:
第二个问题请看此贴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5429.html

楼主:
我知道了 下次注意了
您能详细的说一下怎么不让误差累积,
我的导带伺服是运动的,模拟编程是4个速度,分别传输到D274到运动里的参数,您能详细说说吗?
[ 此贴被1234560asd在2008-06-20 19:08重新编辑 ]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