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与字

楼主(2008-06-19):
请问各们大哥,位和字的概念和有什么关系?
新手上路

网友A:
二进制的概念了。
一个位(bit)就是一个二进制位,即0或1,
一个字节(byte)是8个位,
一个字(word)是16个字。
下载积分:+1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一个位 只能存储0 或者1
一个字就是16个位,最高就能存储 -32767 到 +32767
下载积分:+1(har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位,字,双字,都是常用的啊

网友D:
我来补充一下,位是指只处理通和断的元件,例如X,Y,S,M。字是指能处理数据的元件,例如T,T,C,D,V,Z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一个位 只能存储0 或者1
一个字就是16个位,最高就能存储 -32767 到 +32767
~~~~~~~~~~最高不是能-32768—+32767吗~~~~~~~~~~~~

网友D:
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?

网友D:
如果是-32767 为什么指令可以打-32768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