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运行正常但不动作

楼主(2008-06-19):
我用的是士林的PLC电源正常运行也正常,可以编程,就是不动作,请指教,谢谢

网友A:
是不是输入输出模块没接好,没接电源,造成有输出没动作

网友B:
士林的PLC不太稳定,还是买三菱的吧!

网友C:
一种可能是程序编错了,另一种可能是PLC的程序运行开关STOP/RUN没有置到RUN位置。

网友D:
我也用士林的他可以的本身就是三菱技术啊!是三菱的编程软件啊一样的没何分别啊!

网友D:
我个人同意3楼的说法!!!

网友E:
软元件内存问题!

网友F:
1,输入输出的灯亮不?
亮的话检查外围的元件
2,不亮,拆掉输入出的线,还没亮:PLC故障或程序问题
亮了就是外部线路错误

网友G:
以前有用过,在输入端子上有一个RUN端子,把那个端子与COM端子连接就可以了.

网友H:
先用软件模拟一下你的程序,检查程序的对错,再下载到PLC中在线模拟,最后用外部输入调试,这样一步一步就能查出问题所在。

网友I:
同意3楼的意见 谢谢

网友J:
对,同意8楼的说法,我以前用过,士林的是要将COM口与RUN连接的。请你检查一下吧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?a=mokchong

楼主(2008-08-23):
谢谢大家,问题解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