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CX-P6.1软件写完程序不会输入END 还有不会上载到已连接好的PLC 请指教

楼主(2008-06-19):
CX-P6.1软件写完程序不会输入END 还有不会上载到已连接好的PLC

网友A:
到本论坛中搜索编程手册,好好看看最基本的操作.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楼主:
有是有但不详细 我需要详细点的

网友B:
用快捷键I,然后输入END就可以了

网友C:
编写程序的时候有一个段2 上面就是end指令,下载的时候直接下载到plc里了哈 ,至于上传的时候没有end,很可能是搂主遇到了段加密的程序,你用破解软件试试看看有没有读保护的口令,

网友D(2010-05-12):
没END程序就错了编译不进去啊。

网友E:
在结束的时候,在最后位置按《I》新指令,在里面输入01就是END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