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关于威纶和人机编程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19):
用威纶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可以读出Eview触摸屏的程序吗?请各位高手指点。

楼主:
谢谢,可是我用威纶的软件读出程序后,屏是MT506S系列的,读出的程序是EOB格式,用人机编程软件V2.6.1怎么也打不开呀?

网友A:
要看你软件的版本 读出的是.eob的文件,你用2.6.1的软件反编译一下看看,如果触摸屏里的程序是用维纶2.7.2版本编的话,读出来也没用,字体都是#

网友B:
软件版本要一致!

网友C(2008-08-26):
怎么反编译呢?

网友D(2008-10-06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