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
三菱触摸屏的画面:在编程中,前面+背面有何意义?

楼主(2008-06-19):
我是新手,在三菱GOT1000系列中,一个画面具有前面,背面的概念,可以选择将对象配置在前面或背面,或者前面+背面,我想知道,这个具体是什么含义,在使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?具有有何意义?请教各位了,QQ:715710663

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8259-fpage-0-toread--page-1.html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看了,明白了。谢了

网友C(2010-04-21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