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20):
在PLC和旋转编码器的连接运行中,出现不计数的情况,请问是什么原因?
附:其他动作正常,PLC与编码器的连接点指示灯闪烁正常

网友A:
FX2N有两个高速输入点X0\X1

网友A:
你试一下用另一个输入点,看看吧!

网友B:
多半是程序问题或者接线不对
PLC中不能使用相应的X,只能输出相应的C

网友C:
既然输入点能够闪烁,多半接线没有问题。
FX中根据不同的高速计数器,会有不同的接线形式;或者说根据不同的接线方式,要选择正确的高速计数器号。
LZ看看是不是计数器号不对。
再有可能就是,启动信号、复位信号是不是用的不正确?这个建议先用C235,只将编码器线接到X000上,看看这个计数器能否正常计数。然后再根据所需要的计数器号,换到其他点上,并保证U/D/S/R之类的对应的点都接好了。
下载积分:+3(YMMFA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你是不是用了高速计数器了呢

网友E:
同意四楼的看法。主要检查你做的程序和编码器输入点问题。

网友F:
看清楚FX高速计数的用法以及2N与1N.1S的区别

楼主:
程序已经运行了半年多,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.

网友G:
见意更换个编码器再试下

在东莞市

网友H:
很高手呀!我还没写过PLC和旋转编码器的程序,汗颜!要多多学习!

网友I:
学习了!编码器对输入是有要求的(只能是X000~X005),你是不是用了二个计数器,用高速寄数器与其它寄数器,U/R/D/S只要有一个冲突就会不能正常计数!

网友J(2008-08-01):
顶 高手真多啊 学习了 有好东西一定让在下看看啊 谢谢啦

网友K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