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问题请教高手

楼主(2008-06-20):
生产中设备计时同时计数,怎么算出即时的生产效率?每小时多少个?用三菱的PLC怎么编程?主要是除法指令DIV怎么应用?

网友A:
除法这样用
[DIV D0 D1 D2]
举例,如果这里D0等于20,D2等于2,那么就相当于 DIV K20 K2 ,结果D2等于10
PLC运行中,D0和D1的数值改变,D2也马上改变
如果需要小数点,应该用FX2N的,使用EDDIV
下载积分:+1(zhangshichao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我也要学习下 ,我会经常来逛的

网友C:
学习了,谢谢二楼提供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