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触屏,开机后无显示,请部楼主,怎样才能把屏里的程序考出来?

楼主(2008-06-20):
海泰克触屏,开机后无显示,请部楼主,怎样才能把屏里的程序考出来?
海泰克触屏触目惊心面破碎啦,,开机后无显示工作灯正常,请部楼主,怎样才能把屏里的程序考出来?
现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啦,

网友A:
你只能先把它修好了,你的是什么型号的?
要拷贝程序先要进系统操作,选择上载程序。
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存储芯片取下来,焊到同型号机子上,但是不知道行不行,我只试过西门子的可以(LOGO)!这个方法有风险!
如果有需要,我可以修!

网友B:
一楼高手呀。建议还是拷贝程序。

网友C:
由于版权关系,是不能把屏里的程序考出来的

网友D:
找厂家 和代理
我就做过

网友E:
看是哪种型号,有的海泰克拷不出来

网友F:
买一个新的
坏的屏上什么坏了,就从新的上面拆下来换
在无法解密的时候我这样做过几次

网友G(2008-07-28):
楼上的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