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个FX2N-20GM关于园弧。直线插补指令的应用问题

楼主(2008-06-20):
大家好,我想请你指点下FX2N-20GM关于园弧,直线插补指令的应用。我应用20GM带2个步进电机在平面作直线,园弧移动,共10步动作。直线或园弧可以在触摸屏自由选择组合,可以传个相关例子我参考一下吗?
我邮箱
wujunchinayf@yahoo.cn
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"直线或园弧可以在触摸屏自由选择组合"
参数可以改,但是指令不能变化,"自由组合"好象不行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直线或园弧可以在触摸屏自由选择组合 应该是不可以的 整个过程应该都是再VPS那个软件上先要自己编好的。
下载积分:+1(一天贼忙) 热心助人

网友C(2009-01-03):
先比交后用调用子程序

网友D(2009-04-28):
支持3楼的办法

网友E(2010-12-28):
我也在做一个平面直线,园弧运动加工一工件的机器,工件要旋转加工要使用到第3个步进电机,我该怎么做
不断向前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