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有谁知道三菱PLC指令DFLT\DEDIV\DEMUL\DESUB\DDIV\DFROMP\DFROM\DTOP这些各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8-06-20):
有谁知道三菱PLC指令DFLT\DEDIV\DEMUL\DESUB\DDIV\DFROMP\DFROM\DTOP这些各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这些DE 和DF是什么意思

网友B:
就是二进制的 加,减,乘,除。 前面+D是指32位的的意思,运算结果低16存小数,高16存整数。浮点数就是带小数的运算。

网友A:
浮点数是什么意思

网友C:
D相当于双字的意思,一个字节是8位,一个字是16位,那么双字就是32位,
E是浮点数的意思,也就是实数.

网友D:
D是32位其它的还在学习呢 不知道了 谢谢

网友E:
以上都是32位浮点运算和读出写入。
看的好别忘了评分。

网友E:
你可以查看fx2n系列编程手册。
看的好别忘了评分。

网友F:
浮点数,小数点浮动的数
一路上有你

网友G:
一楼回答的非常正确.什么是浮点指令:
举个列子假如我要输入一个数为:375.23时一般只能输入前面的整数,小数点后的无法输入或表示,我们先可以输入常数K+10进制数如: 37523 然后转换成浮点指令16位用FLT(49)
32位用DFLT 进得转换,再用浮点指令除法DDIV 除以K100就能得到375.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