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编码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20):
各位老师好啊,请教一下编码器在PLC中指令怎么写啊?是不是编码器在工作时一直的发出脉冲中取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?如果是这样,请问一下在写这个步骤是用什么样的指令?(PLC是三菱1N的)首先谢谢各位老师!

网友A:
接线完毕,直接使用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编号,从中获得编码器的数值。

网友B:
同意一楼 我还在学习中

网友C:
两线正反计数和单线计数可以在X0--x7中找对应的高速计数单元接线,然后读计数单元的数值就好了.

网友C:
光洋的9线编码器还在学习中,有会的吗?这种要编程吗?

网友D:
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, 了解C235-C255的详细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