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问题版主

楼主(2008-06-20):
在打开一编程软件时为什么是黄色的,看不到程序,

网友A:
转换为指令表就可以看到哦。
因为GPPW对于每个梯级的最大行数有限制,24行,而早先的FXGP软件则没有这个限制,因此如果使用早先的软件进行编程,那么使用GX Developer软件读取就会有此问题。
以上!
Good Luck!
下载积分:+1(一天贼忙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