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0):
我以前用的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软件和现在下载的三菱gx-852软件里的仿真软件怎么都装不上啊?都是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式:  [MELSOFT共同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.]  而且我全部卸载重装还是不行,请教各位老师,这该怎么样处理啊?
我安装的程序是控下面步骤的,
1安装GX DEVELOPER 852里面的ENVMEL

2再安装GX DEVELOPER

3再安装仿真

可还是出向提示  "严重的:  MELSOFT共同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."]

我的系统都重装了,还是不行啊?是什么原因啊?请教各位前辈高手
非常感激大家的帮忙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A:
难道是你的系统 没弄好  你应该先装编程软件再装仿真 谢谢

网友B:
系统重装,没格式化不行的。最好在注册表中把相关东西删掉,就可以了。
怎么样才是正确系统重装,就把C区格式化就可以了吗?

网友C:
1,把软件的安装文件放到C盘根目录来安装试下
2,换一张系统安装光盘,很可能是你的这个系统有问题

网友C:
我帮人家装过很多次三菱软件,一般常遇到有两种特殊情况
1,安装时,进入电脑的用户没有最高权限
2,安装时,目录层数太多,这样出错的机率特别大!
比如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下载\工控\软件\三菱软件\8c\gxdeveloper\setup.exe

网友D:
我是先装编程软件后在装仿真软件,装好后打开编程软件在显示屏右上角位置有一个显示屏小方框,按一下便开始仿真在线监控。

网友E:
我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F:
楼上的就是我所做的

网友G:
安装GX DEVELOPER 852时没装好,要不就是安装包不行,重新下载一个试一下,第一个勾选,监视不勾,再勾选下面两项

网友H:
GX一定要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,一般不会出错的,要不行就装C 7.08版本吧,那个很稳定的,然后再装6-C就行了,我上次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就是这么解决的。三菱的仿真用起来不太方便,没有爱默生来的好用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,愿所有的工控人都工作顺利,生活愉快!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