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x-p6.1软件中IL02 ILC03 指令怎么输入

楼主(2008-06-21):
cx-p6.1软件中IL02 ILC03 指令怎么输入

网友A:
插入------指令,输入 IL 或 ILC 就行了

网友B(2008-07-22):
插入一个BIT指令,后点击新的PLC指令,在弹出的指令中输入IL,确定。以下上IL写入编程,编程完后,要有下个结束指令,另起一指令行,再点新的PLC指令,输入ILC互锁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