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程序写好后怎么才能上传的plc

楼主(2008-06-21):
我是初学者 用cx-p6.1 编好程序后不知道怎么上传的plc 是不是要先转换 怎么弄 多谢指教 我也在论坛中看过编程手册每那么详细每有介绍这一细节问题 。哪位高手可以高术我多谢

网友A:
我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!!!你们谁能教教我们啊!!
我能从PLC上上载到电脑上可上从电脑上就不可以下载到PLC上了!!!

网友B:
先 编译 没有 错误,选择 通讯口 参数,然后 下载

网友C:
希望能帮上你的忙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=20097
[ 此贴被hlq_0815在2008-08-26 17:56重新编辑 ]

网友C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=20097
[ 此贴被hlq_0815在2008-08-26 19:47重新编辑 ]

网友D(2008-11-01):
有空多玩玩CX-P软件吧

网友E:
看一下plc是否有限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