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1):
for  k4
m8013    incp    d10
next
m8013  incp  d20
按照指令说明
执行的结果 应该是 d10  是 d20
的四倍
但是我在 gx  developer中仿真的结果是d10  = d20
请问为什么
多谢各位朋友 杨老师

网友A:
把INCP改为INC,再写个DIV D10 D20 D0,看看D0得到的结果就是4。

至于为什么INCP的情况下两者相等,再想一下。

网友B:
我还不明白呢  学习下

网友C:
分 析:

INCP 是脉冲型的,程序从下扫到下,只执行一次INC行为

程序本来的意思是 FOR K4 后,NEXT前的程序四次循环后再执行NEXT以下的句子

由于INCP限制它只执行一次,所以是相同的,如果改成INC就应该是4倍了(仿真通过)

进 展

说实话,我也是看了楼主的贴才好好看这个指令,同时做了几次试验

仍然是INC的情况下,我把M8013改成上升沿,果然,结果也是两者相等!

试验一和试验二证明,在FOR NEXT里面,脉冲型也是有效果的,一个扫描周期只执行一次。

深 入

然后我又把条件改成M8000,结果果然就是相差四倍!

每一个扫描周期FOR K4执行四次,FOR K1执行1次。

楼主的问题问得好,我通过查阅和反复仿真,试验,也学到了新东西!
  • 下载积分:+2(har) 热心助人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A:
    每一个扫描周期FOR ……NEXT之间执行4次;但因为INCP是脉冲指令,在M8013、M8000这样的条件下每个扫描周期里没有ON--OFF--ON的变化,所以这4次程序执行结果还是只+1而已,故D10与D20结果相等。改为INC后,只要是前面条件为通路,每个扫描周期FOR……NEXT的执行效果就是+4了,所以D10为D20的4倍。

网友D:
    以前做的十六路按钮电路出现计数不停止的原因,终于搞明白了,谢。
    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    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    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   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E(2009-03-28):
    还真是没想过这个问题,又学到新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