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请教:三菱编程软件可运行在Windows的那些操作系统上?

楼主(2008-06-21):
请教:三菱编程软件可运行在Windows的那些操作系统上?GhostXP-SP2可以吗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A:
GhostXP-SP2 可以,但少数版本GX DEVELOPER 会出错
最近实验了VIST,正版的可以用
那杨工GhostXP-SP2佩用那种三菱中文编程软件最好呢?

楼主:
GhostXP-SP2操作系统该配用那种三菱中文编程软件最好呢?
精萃机械,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

网友A:
GX DEVELOPER 7.08 最可靠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539.html
然后就是GX DEVELOPER 8.52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279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