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 问 杨 站 长 : 我 不 会 截 图 ?

楼主(2008-06-21):
请 问 站 长 : 我 在 论 坛 上 看 到 杨 工 说 新 建 一 个 BMP图 什 么 的 , 可 就 是 不 知 道 在 什 么 地 方 建 , 我 试 过 在 桌 面 上 不 能 建 的 ?
zhou-jinsou

网友A:
鼠标,右击桌面空白处
或者 开始 程序 附件 画图

网友B:
你要是学习截图就到这里 看看了 我也是在这里学习的 要是其它的那你就等站长和其他人吧 谢谢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3953.html

楼主:
可 是 我 试 过 , 在 桌 面 上 右 击 , 在 新 建 里 面 没 有 这 个 选 择 。
zhou-jinsou

网友B:
站长 你抢我的饿买卖了

网友B:
那你到 菜单里找了

网友B:
在你的附件里有个画图的

楼主:
可 以 将 截 图 放 在 画 图 里 面 粘 帖 吗 ?
zhou-jinsou

网友B:
点击 左下的开始 在所有程序里找到 附件 在点击画图 然后 就好了 你再截取你想要的就可以了

网友B:
什么意思呢 不太明白

网友B:
这个 你还要找到 PRINT SCREEN SYS RQ 这个键 选择好了画面后 就按下这个键然后就有了

网友B:
至于其他的你还要找站长了哈哈 站长你还是回来吧 我也在学习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 是 我 试 过 , 在 桌 面 上 右 击 , 在 新 建 里 面 没 有 这 个 选 择 。
或者 开始 程序 附件 画图

网友B:
呵呵 他是想在右击的菜单里找到画图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你把他直接放到桌面就好了

网友C:
怎么截啊,找不到截图的按钮啊

网友D:
别人问的是如何截 图而不是画图,别误人子弟啊/

网友E:
屏幕截图CTRL+PRINT SCREEN然后到附件到画图再点编辑在右键点粘贴再点文件点另存为
在保存时选择图片格式和保存位置即可。

网友F:
说了一大堆,没有一个明白的,具体如下:
在当前画面下,按键盘上的“PRTSC SYSRQ”键,再点击“开始”-附件-画图-右键-粘贴-OK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G:
1.首先在你想要截图的画面按下键盘上的Print Scrn键
2.然后点击开始→程序→附件→画图,打开后在编辑选项中选择粘贴就可以将刚刚的画面粘贴进去了
3.如果在附件选项中没有画图,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/删除Windows组件选项中→附件和工具→详细信息→勾选画图就可以安装了

网友B:
呵呵 说不明白 那你就说的详细些了 17楼的 我也在学习呢

网友H:
我说17楼正解.通俗点"印屏幕"后在图画里粘贴,再按选定钮选定所要部分,再复制.再按CTRL+N.再粘贴.这是你想要的.保存即可.千万别保存BMP格式,JPGE可矣.此网站可能不好发一张BMP的图.仅供参考.

网友I(2008-09-23):
不明白啊

网友J:
按ALT+PRINT,印屏键就可以了

网友K:
可以用QQ截图呀,截好后右键另存为就好了
为了心中的梦想,我会不懈努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