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1):
      我的笔记本是带串口的,用GX  developer软件,通讯测试与plc连接成功,在读取程序中,读到一半就跳出对话框显示(无法与plc通讯。请确认plc的连接情况后再执行.<ES:01802007>)这个是什么问题,麻烦各位帮一把。

楼主:
我的不是1两次这样,是每次都这样,读到一半就断了

网友A:
应该是通讯问题,可能是笔记本主板不好
试验方法:读出程序后,在线监控,如果监控也掉线就是通讯问题。如果监控不掉线有可能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B:
應該是 Cable 的問題

換一條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