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我看不懂的程序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8-06-21):
http://sz.photo.store.qq.com/http_imgload.cgi?/rurl2=b52d3048a16343364a82fbe7058e9be7541117afa7fd04414aa182407416994a8dae55dd2a9bca84c53b61b8a0587f91561a5320b4d8173fe7faae1d58c4b3d0bbebaebd4db44488f8284421b29fdfd7a0d62aec
把每一步的意思多告诉我,谢谢。
[ 此贴被fyx8686在2008-06-21 20:44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是私服程式。 意思就是让马达跑那个位置 什么速度。
看看QD75的资料里面的BUFFER MEMORY就知道了
U0 是QD75模块的槽位。

楼主:
第二步不知道请指教

网友B:
http://sz.photo.store.qq.com/http_imgload.cgi?/rurl2=b52d3048a16343364a82fbe7058e9be7541117afa7fd04414aa182407416994a8dae55dd2a9bca84c53b61b8a0587f91561a5320b4d8173fe7faae1d58c4b3d0bbebaebd4db44488f8284421b29fdfd7a0d62aec
看不到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如果图看不清可以双击图片会弹出一个清晰的图片
尤其是第二步MOVP H100 U0\G2180请给我详细的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