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PWS700T 不能上载

楼主(2008-06-21):
我有一台 海泰克PWS700T 程序不能上载,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海泰克没用过呵
如果是其他触摸屏 检查三点: 1,软件上的通讯设置 2,编程电缆 3,触摸屏上的通讯设置

楼主:
谢谢!,我是一个新手,刚刚开始学习,以后还请多多指教

网友B:
程序不能上载,电脑显示什么信息???? 有的型号不能用USB接口,必须用COM口,我才遇到的

网友C:
还有COM口被其它的设备占用,无法使用的情况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,我是刚学的,不能上载的问题是数据线的毛病,哪位老师给我发一个适合海泰克PWS700T 的程序软件说明,谢谢!我的邮箱是
CMY556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