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什么是输入阻抗?

楼主(2008-06-22):
在工作中经常碰到数显仪表要显示通过现场输入的4~20mA信号,来的模拟量如压力,液位等,
仪表说明书有输入阻抗小于250欧,在这里输入阻抗具体指那些东西的阻值?

网友A:
指的是:现场仪表的阻值。在整个4~20mA回路中,产生多个电压降,如果大于250欧的话,仪表内部的压降会减少,引来测量的误差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。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,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,则输入阻抗Ri就是U/I,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,这个电阻的阻值,就是输入阻抗。电流驱动型的电路,输入阻抗越小,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。(这是对输出模块,和输出误差的好处)
当你选择的不是一个4---20MA的信号,而是4----20V的信号时,你就会发现选的仪表的输入阻抗是一个很大的阻值了,这是一个比喻,我也不知有没有电压输入的信号模块,简单的说就这样,要完全解释这个很麻烦,总知你只要知道对电流输入做信号的输入阻抗越小越好,电压做信号的阻抗越大越好,就可以了,有不对之处请指正。

网友C:
增长知识

网友D:
哇噻 2楼你是做什么的啊 NB了

楼主:
看了1楼,和2楼的解释我的理解是,数字显示仪表的输入阻抗,是仪表之外4~20mA输入回路的
的阻抗.可一般的4~20mA信号是取自于现场变送器,或是另外一块仪表的输出,他们的阻抗都很小
在什么情况下会大于250欧呢?

网友E:
长见识了。学习学习。

网友A:
FOXPLC:如果一台变送器给10个二次仪表提供信号的话,可能显示不准确的。这就涉及到阻抗匹配的问题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OXPLC:如果一台变送器给10个二次仪表提供信号的话,可能显示不准确的。这就涉及到阻抗匹配的问题。
在如图所示的ABCDEFGHIB回路中,一台变送器给4个仪表提供信号,会发生显示不准吗?

楼主:
上贴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。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,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,则输入阻抗Ri就是U/I,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,这个电阻的阻值,就是输入阻抗。电流驱动型的电路,输入阻抗越小,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。(这是对输出模块,和输出误差的好处)
当你选择的不是一个4---20MA的信号,而是4----20V的信号时,你就会发现选的仪表的输入阻抗是一个很大的阻值了,这是一个比喻,我也不知有没有电压输入的信号模块,简单的说就这样,要完全解释这个很麻烦,总知你只要知道对电流输入做信号的输入阻抗越小越好,电压做信号的阻抗越大越好,就可以了,有不对之处请指正。

请教众高手什么是"电流驱动型的电路",“恒流源”

网友F:
电流驱动型的电路  顾名思义都可以了
恒流源            电流恒定的电源

网友G:
学习了,我之前也不明白,

网友H:
很简单,要是你需要电流信号,那就降低阻抗,需要电压信号就增大阻抗。因为电流信号阻抗小,电流损耗就小,你得到的信号强度越接近真实值。电压就相反。供参考!!!
  • 下载积分:+2(sirius) 热心助人!

网友I:
    我有点看糊涂了  输入阻抗大了   电流不变   压降应该大  才对呀

网友J:
    输入阻抗就是指输入回路的等效电阻,这在电子电路基里就学过的啊

网友K:
    我也学过几年电子我给举个最间单的例子,比方显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有15000伏它的负载为显像管为容性负载消耗电流很小所以不会产生压降.但接电阻小的负载近视为短路15000伏电压会几乎为0  还有家用音箱的阻抗一般为4-8欧姆是不能接到300-600欧姆的耳机接口的声音会失真或损坏耳机功放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   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。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,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,则输入阻抗Ri就是U/I,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,这个电阻的阻值,就是输入阻抗。电流驱动型的电路,输入阻抗越小,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。(这是对输出模块,和输出误差的好处)
    当你选择的不是一个4---20MA的信号,而是4----20V的信号时,你就会发现选的仪表的输入阻抗是一个很大的阻值了,这是一个比喻,我也不知有没有电压输入的信号模块,简单的说就这样,要完全解释这个很麻烦,总知你只要知道对电流输入做信号的输入阻抗越小越好,电压做信号的阻抗越大越好,就可以了,有不对之处请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