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

楼主(2008-06-22):
请问各位师傅有谁用过海泰克的人机与三菱PLC联机的?我现在在选形,老板要我这样我以前没有这样用过 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?还有PLC是三菱1N60MR的,我也没有用过,它可以与什么样的人机联机啊?它与MT的PLC仅仅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吗?谢谢各位老师了?

网友A:
好象就是一个上继电器一个是晶体管 区别就是继电器有次数限制而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次数限制 谢谢 你说的人机问题我也没接触过不好意思了

网友B:
海泰克与三菱PLC可联机的

网友C:
路过,顶顶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D:
可以联机

网友E:
M是表示主机R是表示继电器T是表示晶体管,能不能联机看下软件说明就该知道了,本人没做过这方面的,

网友F:
不知道你用是什么型号的 ,
我用过海泰克1711的和PWS 6600的都可以,
软件里PLC型号没有FX1N的选,点选FX2N就行了,
就是好象不能在线模拟,
MT,MR只是输出的类型不一样,一个晶体管,一个继电器

网友G:
MT的PLC仅仅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吗?谢谢各位老师了?
答: 主要区别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,还有就是1N的晶体管PLC的Y0 Y1点可以带2路的100KHZ的脉冲输出。继电器的没有 其实也是主要是输出类型的区别,其他的应该没有了,至少现在还没想到

网友H:
三菱的PLC FX1N60MR 可以和威伦触摸屏配用软件用EB8000

网友H:
可以在线模拟 我做过试验,很好

网友I:
我郑重告诉您:大部分触摸屏都可以与三菱PLC连接,否则就卖不出去
三菱PLC就是这样牛!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