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请教:QD75D/P/M之间的区别

楼主(2008-06-23):
请教:QD75D/P/M之间的区别
请描述的详细一些,我在手册中没有看出来
手册中介绍QD75D差动驱动器方式
QD75P开路集电极方式
QD75M是与SSCNET兼容的伺服放大器组合使用

网友A:
說的通俗一點,就是P——————脈沖輸出
D——————模擬量輸出
M———————總線控制
對于P來說,伺服器的控制方式需要選擇脈沖控制,對于D來說,伺服器的控制方式選擇速度控制,也可以選擇轉矩控制,而對于M來說,只能使用支持三菱專屬通訊協定的SSSCnet網絡,看來目前只有三菱自己的驅動器才支持哦。
以上!
下载积分:+1(乡巴佬乡巴佬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下载积分:+1(一天贼忙) 热心助人

楼主:
非常感谢cvlsam ,祝你好运

网友B(2008-08-04):
解释的很好啊!呵呵.........

网友C:
长知识了 谢谢1楼的

楼主(2008-11-29):
QD75P/D能否做位置控制

网友D:
比较常用的是QD75P
记得如果选择用QD75M 伺服驱动器一定是要B结尾的,并且都没有中文资料,只有英文资料

网友E:
长知识了 谢谢

网友F:
谢谢了 正在学习中
没有失败,只有放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