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PM1A-MAD02使用方法

楼主(2008-06-23):
最近客户要求用OMRON的PLC结果配了一个CPM1A-MAD02机子里面只有一张使用说明,没有具体的编程方法,求教各位发个实例给我。谢谢!
gongjiu567@qq.com

网友A:
就像买了电脑,却还要再去学习电脑怎样使用一样,需要学习学习学习,才能知道怎样编程。
学习编程也要从系统的教科书开始,直接看例程,应该是看不懂的。最后还是得去看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