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伺服控制方式.

楼主(2008-06-23):
在伺服的说明书里,有位置模式,速度模式,扭矩模式,
问题1:这三种模式在一条轴的控制上是不是可以同时出现?
问题2:如果不能,那么是不是一个伺服电机,一个伺服控制器在一条控制轴上只能选一种控制方式?
问题3:本人的理解从说明书的接线方式来看好像是只能选一种控制方式,这个想法是对的吗?
一条轴的控制说明( 是说 X Y 轴的控制,只针对X轴或Y轴的控制单一条轴.
我这段时间看书都看昏了,不知在哪方面错了,因也没做过伺服控制的程式,请各位能给予帮忙解释一下,在此先谢了.

网友A:
问题1:这三种模式在一条轴的控制上是不是可以同时出现?
三种不行,两种的可以.
问题2:如果不能,那么是不是一个伺服电机,一个伺服控制器在一条控制轴上只能选一种控制方式?
不是:
问题3:本人的理解从说明书的接线方式来看好像是只能选一种控制方式,这个想法是对的吗?
不对
三个问题好象问的是一个意思哦,可组合为 "位置-速度""位置-转矩"和"速度-转矩",通过端子切换控制方式.
混灌水区的!

楼主:
谢一楼,你的意思是说最多可以有两种同时出现,而还要通过端子切换,在运行的时候就只有一种控制模式输出了,是这样的吗?
通过端子切换?是对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连接信号线进行切换吗?

网友A:
“谢一楼,你的意思是说最多可以有两种同时出现,而还要通过端子切换,在运行的时候就只有一种控制模式输出了,是这样的吗?”
是的,但不是两种同时出现,是一个或另一个。
“通过端子切换?是对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连接信号线进行切换吗?”
不是,控制方式的接线还是按说明书上的接,是用一个驱动器的输入点来切换控制方式,而不是把一种控制信号切掉,换另一种控制信号。
比如在三菱J2S中是Pr0参数中设置控制方式,切换端子是CN1B上的LOP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三楼真是高手呀。你就是我的偶像啦。学习学习。

网友C:
建议楼主看看这里:
http://www.ymmfa.com/px/sf/
很好的!

楼主:
呀,站长你贴了个这么好的东西上来了,这些学习的地址都在哪里呢,上次重装了系统,忘了备份网址,找那个台湾的动态教学软件找了好苦才找回,有些东西没有接触过理解起来真的很难,说明书说的比较简单,不易理解,一些专业用语看不懂,这次总算搞清一点这几种控制模式的解释了,谢谢一楼和站长的热心。

网友D:
我掏到宝了,谢谢大家

网友E:
一口气看完,收益非浅,已收藏,感谢站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