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3):
前辈们,您们好!
小弟想请教两个问题,
我今天仔细地看了下编程手册,手册上说从M500~M1023,M1024~M3071为断电保持型继电器,但是我在编程软件上仿真时,它们并不具有断电保持的功能.
我在软件上编的程序为:
LD X000

OUT M500

LD M500

OUT Y000
这个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吧.

此外,M8034书上说是禁止PLC所有输出的功能,但是我将它用来程序中,别的输出线圈还是能够继续输出.
程序如下:
LD X000

OUT T0 K100

LD T0

OUT Y000

LD X001

OUT M8034
测试结果, 当X001得电后,T0, Y0,还是有输出的.
以上两个问题,我有点不明白,请前辈指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1  "断电保持"的数值是保存在PLC中,仿真时不连plc,当然也不会保持.
2  M8034禁止输出,但PLC中映象寄存器数据还在,
"测试结果, 当X001得电后,T0, Y0,还是有输出的."
你是仿真的吧,实际上监控时T0,Y0有输出,但在硬件接点上y0不会闭合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的确 ,,M8034书上说是PLC所有输出禁止,但是  后面有句话【【【将PC外部输出接点全部置于OFF状态】】】

看书还是仔细点好

楼主:
谢谢前辈的回复.
小弟一直以来很受一楼的关照,再次感谢一楼这为大哥.
当然也感谢二楼前辈的回复,对你说的这句话"将PC外部输出接点全部置于OFF状态",小弟看的书上没有写,不过你告诉我,我会记住的.
我很高兴我的问题,总是能够得到前辈们的回复,我相信有了你们的帮助,我取得更大的进步的.

网友C:
问题2,个人觉得是双线圈的缘故,在你X1ON之前,X0也是为ON是吧,X0、X1都为ON,对于Y0和T0的驱动是一个矛盾,
X0对Y0、T0是驱动作用,而X1对Y0、T0是复位作用。

楼主:
谢谢5楼朋友的回复,
也许你误会了.我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程序,两个程序是独立的.

网友D(2011-01-06):
我也遇到过。学习了。。顶一下。。。

网友E(2011-04-09):
对于那些辅助继电器 半生不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