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ale指令实用问题

楼主(2008-06-23):
在scale模拟量处理中BIPOLAR是极性设置,我要处理4~20mA信号,那么应该将BIPOLAR设为0
L#000000错在那里了呢?我想常数0表示错了吧?

楼主:
图片发错了是这个

网友A:
概念错误。点左边FC105按下F1你会找到它的相关信息。
0有2种含义,作为数字来讲,表示值=0
作为开关量讲,表示OFF
这里这个极性管脚定义值要赋给开关量的。你用数字量L#0去表示肯定错误的。应该用开关量去写。用M点I点Q点DB.DBX点都可以的。
从明天起,做个幸福的人,骑马劈柴周游世界;
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,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

楼主:
我的概念是不清楚啊,数字量难道不是开关量吗?上面图片中,我要处理的模拟量是无极性的4~20mA
信号,如果用M去写,是不是任意用个M104都可以,此M104始终都不会接通,在程序中别处也不用它了
就达到了,设置无极性的目的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