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3):
用VB做控制界面对PLc进行操作和数据监控时,界面的按钮和需要监控的数据比较多。有什么办法可以 编的简单点,而不要每个按钮都写一段通讯程序

网友A:
用字地址,不用位地址。
用读和写指令,不是ON和OFF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B:
学习下  明白了一点

楼主:
一楼能否说的具体点,谢谢

网友A:
界面的按钮和需要监控的数据比较多时,最好都用D寄存器来传输数据。
当然我们编程是一般按钮都是对应M中间继电器的,也可以直接M的字地址里,但如果写到D寄存器,再在PLC里将D MOV  到M中,这样按钮和监控数据就可用一组数据来发送 。读和写就是发送两组数据。
写 D0~D3
Chr(2) +" 1  "+"1000 "+" 08 "+"写入的数据"+chr(3)+"校验和"
读 D10~D13
Chr(2) +" 0  "+"1014"+" 08 "+chr(3)+"校验和"

当然你可以读写的位数多一点。
但在读的时候,最好用中断方式获得数据,不要查询,那会很慢

按字读写,起始地址D为10 00 ;  M 为01 00 ;

如果数据较多,也可做个循环,这样方便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C:
明白了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