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940触摸屏求助2

楼主(2008-06-23):
扬工:
F940触摸屏开机没有画面只看见屏幕一闪一闪.谢谢!!!

网友A:
通信还连的上话,清除画面

楼主:
怎么清除画面?谢谢!

楼主:
通信连不上!

网友B:
问: 你是不是自己没有设置15级的密码而直接设置了0级的密码了?
答:如果设置了的话,联系三菱维修部。自己没有办法弄,这个东西应该算是三菱的一个BUG,我遇到过一次

网友A:
从现象看,因下载程序导致本体紊乱!只有返修补

网友A:
从现象看,因下载程序导致本体紊乱!只有返修

网友C:
改用不同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