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取样问题!

楼主(2008-06-23):
请教各位大虾,用三菱PLC监测交流电压.PLC应该如何取样?

网友A:
将交流电压转换外DC0~10V的电压,用A/D模块

网友B:
将交流电压通过转换模块,转换外DC0~10V的电压,再用A/D模块!

网友C:
恩,有很多仪器可以把电压,电流转成标准的0-10V或者0-20mA的
然后PLC那边用2AD,4AD等

网友D:
同意楼上 几位的解释

网友E:
顶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