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一段程序插入到PLC程序中?请教各位了!!!

楼主(2008-06-23):
三菱A系列PLC,怎样才能把一段小程序插入到使用的PLC程序中?PLC中有程序,怎样再插入一小段程序进去???

网友A:
你在你编程的画面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行或列插入 就可以了 在你想要插入的编程那里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在你编程的画面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行或列插入 就可以了 在你想要插入的编程那里 谢谢
正解

楼主:
这种方法我知道,我没有说清楚。我的意思是将一段写好的程序如何传输到PLC已存的程序中。

网友C:
你只有把原程序和要插入的程序合起来后才能传输!你可以先打开原程序,再将要插入的程序粘贴过来。

楼主:
具体怎么操作可以指点一下吗?谢谢!

网友D:
读出PLC程序,写入模式,复制要插入程序,粘贴到读出的程序。转换再写入。

网友E(2008-07-31):
线读出原来PLC的程序,插入你的程序段,变换后写入PLC就可以了。

网友F:
先把PLC中的程序读出来,在你想插入的地方插入程序,然后再把程序重新传入PLC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