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自动运行程序命令

楼主(2008-06-24):
从PLC中拷出用户程序,再拷回去后,
要输入一个上电自动运行程序命令,PLC才可运行,
请问那位高手知到这个指令及其格式,谢谢!

网友A:
程序设计成自动运行,上电后自动运行不一样吗?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还有这回事,没用过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C:
我也是初学的啊 哈哈

网友D:
M8000 FX
SM400 Q
设置见附件,仅供参考,实际没遇见过

网友E:
FX2N是用M8000的,但我没使用过!

网友F:
好象你没说出是什么型号的 用上点的是FX2N系列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 还在学习中 谢谢

楼主:
谢谢各位!
我的PLC是美国派克公司的6K系列。

网友G:
你没说是什么PLC,无法

网友H:
8000或8002

网友A:
M8002 SET S0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