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的外部接线

楼主(2008-06-24):
小弟搞了台三菱PLC,FX1N-60MR-001和FX1N-232-BD模块,接线如图所示,直接插入220V家用电可以吗?有正负极之分吗?外行,请多指教!

网友A:
在L和N端直接接入220V家用电就可以,没有什么正负极之分。本来我们交流电也不能区分什么正负极啊。

网友B:
還是先看看硬件手冊比較好!

网友C:
精神可嘉。顶一下。
看的好别忘了评分。

网友D:
你都接好线 ,通上电了,还问200V可以与否。真是的

网友E:
接在LN上,不分火线零线,但我看你已经接好了的吧
还有个问题,楼主的BMP图有2MB大,怎么上传成功的?

网友F:
哈哈!!站长都遇到新问题啦??

网友G:
呵呵 家用点可以的了

网友H:
外行电工:1、漏电保护器要区分火零线。
2、漏电保护器本身有过载功能,再加保险有什么用呢?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I:
这么多保护设施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J:
可以将上传方法说明一下吗?

网友H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9506.html
上传方法不会,家园里搜下吧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K:
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不能直接拿来做控制用.你用的会跳空开
杨元起

网友L:
你还是再学习一下强电吧!交流电是不分正负的

网友M:
漏电保护器本身有过载功能,再加保险有什么用呢?

网友N:
先看看硬件手冊比較好

网友O:
三菱PLC的电压不是85~245的吗?

网友P:
4楼的你给有看清楚,人家没把漏电开关合上呀,

网友Q(2009-03-12):
交流电不区分正负极啊。
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R:
应该没问题

网友S:
家用电就是市电没什么区别

网友T:
都是高手啊。

网友U:
精神可嘉。

网友V:
我们公司就有你那个型号的plc 接的时候没有分ln

网友W:
还问200V可以与否。真是的
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