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-DEVELOPER 7 中文版我装不了 求助各位老师

楼主(2008-06-24):
我怎么装不了啊 显示 ! 无法执行 "C:\DOCUME~1\ADMINI~1.FFA\LOCALS~1\Temp\Rar$EX17.687\GX Developer Version 7\EnvMEL\SETUP.EXE"
这是怎么回事呀 老师

网友A:
现在都用8.52了。
看的好别忘了评分。

网友B:
手工把目录全删掉再安装吧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可能是你的系统不支持了 或许你就没看安装说明 谢谢

网友D:
我下载7和8.52都能安装上.是不是你安装操作的问题?

网友E:
环境.装了没有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F:
"C:\DOCUME~1\ADMINI~1.FFA\LOCALS~1\Temp\Rar$EX17.687\GX Developer Version 7\EnvMEL\SETUP.EXE"
目录太多
你把GX Developer Version 7\EnvMEL\SETUP.EXE复制到C盘安装!
就变成C:\GX Developer Version 7\EnvMEL\SETUP.EXE 一定可以!

网友G:
你的应该是压缩档,要解压后才能安装!

网友H:
在注册表删完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