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itech 触摸屏下载问题求教

楼主(2008-06-24):
各位高手:我刚从HITECH PWS6600S触摸屏里面下载程序到电脑里来时,触摸屏里总跳出一个要输密码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啊?之前传进去的程序我是没有设密码的。试了一个新的也是一样

网友A:
您设了密码却不知道哦。打开您屏的工作参数,看看那密码一页是否存在默认的密码?
以上!
下载积分:+1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请教一下楼上,我有一个海泰克勤克1711的,后面有几个拔动开关,要读里面的程序,要拔哪几个开关啊,多谢了

网友C:
请问楼上,海泰克屏的软件和电缆连接方式哪儿有下载的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楼上,我有一个海泰克勤克1711的,后面有几个拔动开关,要读里面的程序,要拔哪几个开关啊,多谢了
如果您没有源程序,那么1711读取的将会是AP文档,不可编辑。

网友D:
楼主要看一下说明书,有个拨码开关是选择是否需要输入密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