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4):
          第一次用欧姆龙PLC,之前一直用三菱的,现在动作什么都好了,但是没找到储存规格的指令,三菱是用BMOV

网友A:
引用楼主ccj于2008-06-24 15:13发表的 欧姆龙CPM2A能怎么储存规格 :
           第一次用欧姆龙PLC,之前一直用三菱的,现在动作什么都好了,但是没找到储存规格的指令,三菱是用BMOV

请问楼主的"储存规格"是什么意思?看不懂你所指的意思的话,也无法回答的

网友B:
欧姆龙中相对于三菱BMOV的指令为XFER(70)块传递

以上!

楼主:
三菱中用的指令具体为BMOV D500 D1000Z0
Z0可自己另
而XFER只是将连续的一些数据传到另一个连续的地址。
那我要是想存100种数据那不就完了

楼主:
存储规格意思就是说,客户要求切换品种时可把以前做过的直接调出来用,比如可存一百组数据

网友C(2008-10-06):
搞不清你提的是什么问题

网友D(2011-06-15):
是不是存储配方啊?

网友E:
楼主你说那种是可以存在内存区(DM区),如果有触摸屏,也可存在触屏中,可调用,可查看。

网友F:
欧母龙也有不少的变址操作指令,比如间接寻址,单字分配DIST,数据采集C0LL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