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梯形图讨论一下,不知道能不能看清

楼主(2008-06-24):
X1 由 OFF---ON----OFF时,Y0、Y1闪烁一次,Y4、Y5保持ON,Y2、Y6 不会动作,Y3与X1同步
这里的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Y2、Y6不会动作?

楼主:
重新发一下

网友A:
老兄啊 你的 上升沿脉冲用的 多了 所以执行的时候就只有一个 其他的是不会有的 你应该改下 把他们的用到同一个上 就好了 应该 不好意思 我不会上传截图 所以就只能这么说了 你也可以等等其他人
你那样 的话有的脉冲不会被执行到的 我的理解 还在学习中

网友B:
可能是SET M12段程序有问题,用软件查查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看不大清楚,实在不好意思,就算路过

网友D:
M3000的上升沿太多,第3个与程序扫描周期冲突

网友D:
你试把X001一行改在首行,看行不?

网友E:
你使用了断电保持型的继电器了,用M500以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。

网友D:
昨晚我模拟后,再查了一下资料,主要是使用的内部继电器有误,M0-M499为一般用图的铺助继电器;M500_M1023保电保持用;M1024-M3071为停电保持专用;M8000-M8255为特殊用途。如果编程没有特殊需要请用M0_M499。用M0--M499上面程序就不会出现所说的情况。

网友F:
下次发这种图,可以把中间多余的横线去掉,这样就小多了。

网友G:
好模糊啊 看不清楚

楼主:
书上给出的答案是用M2800----M3071会出现这种情况-----------SET M12无法执行
用M0----M2799不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H:
如楼上所说,是这样。
又看了一遍手册。
这个程序还有个好玩的地方,就是X1一直ON的话,将X2进行ON---OFF----ON操作,观察下Y1~Y6的变化。

楼主:
15楼的不愧是高手,这么细致的地方都能发现!

网友H:
用在步进梯形图中:

网友I:
看不清啊,不过也来学习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