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应用指令TTMR怎么不能用?

楼主(2008-06-24):
在FX1S,FX1N,FX2N,FX2NC系列编程手册的第250页,有一个指令TTMR,但在三菱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这个指令,请高手指点,到底有没有这个指令?怎么找不到这个指令?
永远的菜鸟

网友A:
只能在2N和2NC中用

楼主:
是的,我试了,在FX1N中也能用,在FX1S中不能用,而说明书中说FX1S也有这个指令,是不是错了?
永远的菜鸟

网友B:
可能是某些印刷的错误吧 不知道了 等其他人解答吧

网友C:
我也没看过这样的指令.问问杨工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D:
看看吧,具体我也没有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