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里有人懂镀铜线的么

楼主(2008-06-24):
如果在有酸性的地方安装PLC可以么 呵呵 这个问题有点那样的感觉 有谁懂得镀铜线工艺的 帮忙 谢谢 没有呢 我再去其他的地方找 谢谢

网友A:
有酸性的地方,安装PLC的话,要定期检查,如果有腐蚀性气体,PLC裸露的金属部分寿命会大大缩短。
镀铜线工艺问相关的技术人员哦,搞工控的不一定懂哦!

网友B:
好象是两件事,1:有酸性的环境安装PLC.应改远离.2镀铜工艺,我不懂.

楼主:
呵呵 谢谢 哪个工艺只是带出来问问的 谢谢了

网友C:
在有酸性的地方当然可以安装,用IP68标准来做肯定可以
IPxx 防尘防水等级.doc

网友D:
镀铜我以前做过,想知道什么?

网友D:
基本工艺和其他的电镀线差不多好象是,除油,水洗酸洗水洗就可以镀铜了,前提是想镀好要抛光,除油有化学除油和超声波除油等

网友D:
忘了酸洗后好象还要中和下

网友E:
镀铜线工艺不懂,不过PLC最好还是不要直接装在带腐蚀性的环境里,要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,(以前在工厂里,半年内连换了4台PLC,后来对配电柜进行了改造,就没事了,说改造也没什么改,只是把会进酸气的地方密封了,然后在PLC两边{配电柜挖了两个孔}加了个风扇,一进一出,就OK了)!
永远想在最前面!

网友F:
把控制箱 尽量 离那东西远一点!我也是做电镀的! 控制箱一定要通风良好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