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用文本显示器,文本显示器是如何与三凌PLC连接与工作的??

楼主(2008-06-24):
文
本显示器设定数据然后连接PLC,PLC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,脉冲个数是可调的,弄不明白的是文本是跟PLC怎么进行数据处理的,前些天PLC坏了,买个新的OLC考进程序,文本显
示器没数据。弄卜明白,请老师们指点哈。
但厂家那边送过来一个PLC装上去就可以了。始终不明白我们自己买的PLC那里卜行,型号完全一样。
[ 此贴被追你九条街在2008-06-25 12:20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是不是没设置好

网友B:
一个是设置问题,还有一个是程序有没拷完整

楼主:
程序是我以前考下来的,但买了新的PLC考进程序就卜行,不完整应该是那里不完整??

网友C:
文本显示器型号?PLC型号?
文本是根本没有画面还是画面中的数据项没有数据?
从厂家送来的PLC直接装上不用传程序了?

楼主:
回答四楼1落升牌子的文本显示器PLC是1S 10MT 。2文本显示器有显示没参数,3厂家送过来的PLC是编好程序的。
为什么我们自己买的PLC编好程序就不能用,而且是在以前还没坏的情况下保存起来的梯形图,然后考进去文本有显示没设定参数。

网友C:
很明显了。
文本显示器内数据参数的显示,其实就是对应的PLC的D(数据寄存器)内的数据。
以前使用的,和厂家送过来的PLC中,已经对所有的D值设置过,所以D内都是有数据的。而新PLC中上传进程序去后,没有对D进行赋值,所以其内数据都是0,这样在文本显示器上就没有参数了。
那么,在文本显示器上把所有的参数都设置一遍就行了。
另外,下次读取PLC程序时,将所有的选项都选上,就可以读取D的值了。
下载积分:+1(52722914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3(一天贼忙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同意楼上的看法 要是地址不对有些东西是现实不出来的

楼主:
弄不明白的是寄存器D是如何设定参数的,梯形图吗?

网友E:
数据线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