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4):
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的使用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?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调用????????

网友A:
子程序:
附件: zichengxu.rar (12 K) 下载次数:195
  • 下载积分:+1(YMMFA)

网友B:
    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的使用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?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调用????????

    答:用子程序调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能理清程序顺序,子程序作为一个程序块 在条件成立的时候才去执行他, 如果不成立就不执行。 还有助于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 可以减少扫描周期

      注意就是 子程序便完了 要有子程序返回 不要忘了

网友C:
    我再试一下回帖,顶

    续:奇怪了,我这下又可以回帖了

网友D:
    我是新手,也是不懂PLC子程序应如何调用,谢谢大家的赐教

网友E:
    我的理解是当成一个函数或者功能块
    当程序中多次需要使用同一功能时  可以利用子程序 减少工作量
    yanzhi2008

网友F:
    注意了,跳转前后有保持功能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的使用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?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调用????????

    答:用子程序调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能理清程序顺序,子程序作为一个程序块 在条件成立的时候才去执行他, 如果不成立就不执行。 还有助于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 可以减少扫描周期

      注意就是 子程序便完了 要有子程序返回 不要忘了

    这位说的很对!

网友H:
PS:在CALL子程序时要注意嵌级次数,EI时要注意指针写法。

网友I:
学习了!不过从来没有用过,
一笑而过

网友J:
呵呵!还是有点意思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