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模屏问题

楼主(2008-06-24):
各位前辈!
为什么我在和三菱触模屏画面传送时老是出现超时错误!请问各位前辈!这是什么原因谢谢!

网友A:
如果开始是好的,一半没了,就是通讯不稳定
如果一直没进度,就是没通讯上
在软件里设置后点通讯测试,OK后再传
GT1000系列的用USB电缆好一些

网友B:
你是用USB转COM口吧,三菱F900GOT系列的触摸屏如果用USB转COM口就容易出错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是用USB转COM口吧,三菱F900GOT系列的触摸屏如果用USB转COM口就容易出错。
恩,这种情况一定要买一个好一点的USB转COM口
前几天我贪便宜买了一个差的,结果传送完程序再监控就不能通讯了,只有重启电脑
三小时内我重启了20次电脑

楼主:
再请问前辈们这样会烧:三菱触模屏吗?

网友B:
会不会损坏触摸屏的问题,我认为只要平时使用时尽量不要带电拨触摸屏的连接线,应该到不会有什么问题,工业级的产品到不会那么娇气。关于USB转COM口最好是能买工业级的转换器。

网友C:
GOT900系列,你可以试用一下CF卡传送啊!上传/下载都没有问题啊.
如果用GOT1000的话, MINI USB电缆比较稳定

楼主:
请问CF卡怎么使用啊!能否详细介绍一下!谢谢!
CF卡那里有售?

网友D(2008-07-28):
也想学习CF卡是怎么回事?请指教!

网友D:
请介绍FC卡怎么使用,谢谢!

网友E:
我也不知道呢!

网友F(2008-09-07):
5楼,不会,不过对电脑接口有影响;

网友G(2008-10-25):
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头都大了

网友H:
CF卡怎么用?触摸屏说明书里有详细的操作步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