响应时间

楼主(2008-06-25):
为了提高机械的响应时间,我们在编程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?怎样才能减少它的扫描时间。?

网友A:
PLC这里,只能尽量把程序写短。
但这里的时间很少的,很大的空间在机械,传感器,继电器那边。

网友B:
呵呵 就是啊 你要做到每个输出都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了 或是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将线路和其它的东西缩短和减少响应时间 谢谢 我的理解

网友C:
如果是三菱FX系列PLC监视D8010(扫描当前值),D8011(扫描最小值),D8012(扫描最大值),一般都很小,4K的程序在7ms左右。
减少程序的计时器延时时间(调到最优);运用程序方式(高速处理或特殊处理:输入输出刷新等)提高运行速度。

网友D:
尽量将程序写短是最好的方法。其实很多程序是可以优化的,需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,学习他人的编程里方法和理念。

网友E:
我 的 理 解 是 , 可 多 用 程 序 跳 转 指 令 , 缩 短 程 序 扫 描 时 间 。
zhou-jins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