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
维纶触目屏软件离线模拟时出现 路径和文件格不能出现字符“—” 怎么弄到他没有

楼主(2008-06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新建一个工程后,应该是保存后才能模拟的
你注意保存的文件夹名和上级文件夹名
建议你在D盘新建一个文件夹“WHMI”,把工程存在里面,然后模拟应该就好了

网友B:
你看一下你的程序存放的文件夹的名称不能包含诸如“——” 、空格或者是一些非字母和数字的特殊字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