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5):
请问三菱Q系列PLC在线修改完后没有重新上传,会不会有问题呀?重新启动会不会还原修改前的程序呢?谢谢!

网友A:
我记得Q的PLC修改完,就算上传了,也要复位后才能有正常工作。

还有,你读出来修改后,只要不上传或者校验,并且没有选择“变换后写入PLC”,就不会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在线监视(写入模式)修改的,修改完了也进行了变换。因为最后没有重新上传一次,我现在担心的是修改过的东西会不会丢掉。如果丢了的话,我还得要去重新弄一次,很麻烦。谢谢!

网友B:
没有注意过,不过西门子在线修改后需要重新下载才行。

理论上的分析,修改的是在内存,一旦断电之后就无法保存。所以需要重新下载(有的品牌还需要使用下载到存储卡才能永久下载,否则就是在内存中)
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:  http://ye_w.plcjs.cn/

网友C:
你没有上传就没有修改PLC内的程序,重新上传一次

网友D:
在选项的程序共用页中,选择“变换后,PLC运行中写入”就可实现在线编辑。

网友E:
在线监视(写入模式)修改的,修改完了也进行了变换。那就可以了,下次重启也没问题

网友F:
在线修改完,转换后,已经写入了。不会改变。要注意你的程序要保存一下。

网友G:
在线修改,转换后就等于写入了,转换时有提示?
不放读出来看知道了

网友H:
今天来到这里真是长了见识了,多谢各位高人!

网友I:
监视写模式就可以了,修改的时候就自动下载了,

网友J:
在线修改的可以不用写入的。